[i.MX] MIPI摄像头线长要求?

楼主(2015-08-10):
HI,IMX6上挂MIPI摄像头OV5640,程序已经调好,由于结构关系,板子和摄像头要分离出来,要通过双绞的信号线连接,长度大概400mm。像MIPI这种差分信号,走这么长的线有关系吗?USB延长线可以搞1-2m。不知道MIPI的长度要求怎样?希望各位大神发表见解。谢谢

网友A:
影响长度的原因有IC驱动,线的材料等,一般在70cm以内,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长度的原因有IC驱动,线的材料等,一般在70cm以内,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

谢谢!请问,有没有想过的文档说明?例如freescale的文档或者是MIPI规范的文档,70CM是个经验值吗?

网友A:
经验值,这个你可以去Google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值,这个你可以去Google一下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