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用过CVAVR编译器大神帮小弟看下这段程序错在哪里?

楼主(2015-08-10):
eeprom struct eeprom_structure
{
    char a;
    int b;
    char c[15];
}se[2]={{'a',25,"hello"},{'b',50,"world"}};

struct eeprom_structure eeprom *ep;
ep=&se;

void main()
{

}

用CVAVR编译时报错,Error: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lcdsp.c(12): missing '('

楼主:
自己顶下,我就不相信这坛里没有高人:L

网友A:
定义变量se本身就代表地址,直接ep = se,不用加取地址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变量se本身就代表地址,直接ep = se,不用加取地址符号

可是 我试过还是不行,报同样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