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A86EL508 RTC问题

楼主(2015-08-11):
请问,MA86EL508 RTC唤醒掉电模式,时钟源输入采用SYSCLK,非外部XTAL,不进入掉电模式,RTC正常中断,进入掉电模式后,RTC无法唤醒MCU?

是不是 进入掉电模式后SYSCLK都停止了,而采用外部的32.768K的晶振就可以唤醒掉电模式?

网友A:
一般掉电模式下 高速时钟会停止,低速时钟会继续
32.768K作为RTC时钟肯定不会停止
时钟源输入采用SYSCLK,要看SYSCLK选择什么作为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