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输出固定占空比频率可调的PWM

楼主:
GD32想让它输出占空比固定(如50%)频率可变的pwm波。这个怎么实现呢  求教一下

网友A(2015-08-13):
其实没有什么麻烦的, ARR 和 CCRx 一起修改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有什么麻烦的, ARR 和 CCRx 一起修改就是了.

对,一个管占空比,一个管频率

网友C:
可变的都会了,固定的都不会么?

网友D:
频率边的话,占空比也会相应的变化的,很难实现的。

网友D:
除非占空比设置的参数跟随你的频率设计参数一块变化的。

网友E:
这个是可以进行参数设置的吧,调整好频率参数的,然后然找一定的比率同事调整两边参数的。

网友F:
这个有点难度的,不过可以实现的。

网友G:
可变的都会了,固定的不会么?让可变的参数不变不就OK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