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一起控制几个不同端口IO的值呢

楼主(2015-08-11):
就是  随便 选择几个IO口    把他们的状态放在一个寄存器里面  对这个寄存器操作   就可以控制几个IO口状态  能做到吗?

网友A:
完全的可以的,你可以新构造一个虚拟的端口,比如PA2,PB3,PC4,那么可以这样
(x1<<2 | x2<<3|x3<<4)&0xFF,然后可以整体赋值,再移位

网友B:
可以实现的,无非是算法上的问题

网友C:
写个函数封装进去,不就OK了么

网友D:
可以的。不过是软件上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