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PWM控制电压输出的芯片或模块

楼主(2015-08-11):
想寻找一款芯片,能够用PWM控制负载的工作电压,PWM占空比高时,负载工作电压高,反之,工作电压低。
之前用的事MOS管开关,但是发现输出的负载电压是方波状,负载风扇有吱吱的声音。
因此想寻找这种电源芯片,能PWM控制稳定的输出电压。

负载电流在1-4A左右。

网友A:
你把PWM的频率降低,声音就少很多的了。

网友B:
就是说想用占空比控制输出电压?用我这个电路就可以,占空比从0变化到100,输出电压也会从0变化到10V,输出电压会随着占空比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想要电流大,需要扩流。用在开关电源里面的话,可以把这个0-10V的输出电压分压之后,加到另一个运放的正向输入端作为电压基准,闭环稳压,就完美了。用在开关电源里面,一个电压跟随器,一个电压环,一个电流环,一共需要3个运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想用占空比控制输出电压?用我这个电路就可以,占空比从0变化到100,输出电压也会从0变化到10V,输出 ...

你这个扯得有点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扯得有点远

我的理解能力比较差,我看了两遍帖子,仍然不能确定楼主的需求是什么,只能根据我的理解画了这么一个图。我这个图,PWM幅值和频率不变,改变占空比,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能力比较差,我看了两遍帖子,仍然不能确定楼主的需求是什么,只能根据我的理解画了这么一个图。 ...

多谢回复
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负载是个+12V风扇,想通过控制风扇电压来调速风扇。
LM358回路能做到吗,这个风扇电流可能在1-4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负载是个+12V风扇,想通过控制风扇电压来调速风扇。
LM358回路能做到吗,这 ...

你可以做一个开关电源,我这个电路,改变占空比,就会改变运放的输出电压,例如占空比是0.1,运放输出1V,占空比0.5,输出5V,占空比0.9,输出9V,把运放输出电压用电阻分压,分压之后直接加在另一个运放的正向输入端,作为电压基准,然后输出电压采样送到这个运放的反向输入端,就可以用PWM信号调电源的输出电压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连接,我可以再帮你画个图

网友C:
多谢回复
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负载是个+12V风扇,想通过控制风扇电压来调速风扇。
LM358回路能做到吗,这个风扇电流可能在1-4A

网友D:
直接PWM控制不是更好吗?
何必简单事情复杂化。

网友E:
1 要么你换带pwm 调速的风扇
2 你原先的mos 电路 输出 并大电容

网友F:
你把频率提高到50KHz左右试试,吱吱声会好;你一定要不是方波就加电感及电容滤波,PWM输出时加个电压跟踪检测,这样负载变化时,电压也不会变,我用单片机试过

网友G(2015-12-18):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想用占空比控制输出电压?用我这个电路就可以,占空比从0变化到100,输出电压也会从0变化到10V,输出 ...

这个PWM波的幅值是多少啊?0-10V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PWM波的幅值是多少啊?0-10V吗?

PWM的幅值和运放的输出电压直接挂钩,这个是10V的,但是不能有负半周

网友H(2016-05-25):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想用占空比控制输出电压?用我这个电路就可以,占空比从0变化到100,输出电压也会从0变化到10V,输出 ...

后续电路不会接啊,帮个忙必有重谢

网友I:
这样可以不?

网友J(2016-07-12):

楼主,有找到相应的芯片吗?

网友K(2016-08-13):
开关电源不都是用PWM占空比来调输出电压的吗?只是加上反馈让系统更加稳定

网友L:
我有这个个方案

网友M(2018-07-31):
你好 能问下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吗  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