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0100电源问题

楼主(2015-08-11):
大家好,我IMX6的MF0100在刚上电后必须按一下SW2重启一下电源才可以正常输出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PWRON是上升沿启动?要模拟给个上升沿。但是想想刚上电应该就是有个上升沿啊,想不通,另外上电时43脚VSNVS电压只有1V,重启后恢复3V,哪位调试过,赐教一下,不胜感激

按键重启部分

按键重启部分

楼主:
开始是以为VSNVS电源问题,用单独的LDO供电3V还是出现类似的状况,能否给些建议,谢谢,参考的是SPF_27392_C3做的板子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跟PWRON_CFG有关,看下图描述,最好给原厂的技术支持打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跟PWRON_CFG有关,看下图描述,最好给原厂的技术支持打电话。

谢谢,我是NP的芯片,上电后VSNVS=1.0,若理解为该配置位默认为1,按下SW2可以理解为提供一个下降沿触发,不知有没有道理。但是根据表中的配置,当为1是,按下超过4秒钟会关断,但是我试了没法关断,费解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是NP的芯片,上电后VSNVS=1.0,若理解为该配置位默认为1,按下SW2可以理解为提供一个下降沿触发 ...

NP的芯片,那你芯片的PIN47管脚VDDOTP怎么接的,上拉还是下拉?启动描述见下图片。

网友B:
看看电源周围的电容有没有焊接全

网友C:
搞软件的飘过......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的芯片,那你芯片的PIN47管脚VDDOTP怎么接的,上拉还是下拉?启动描述见下图片。 ...

10k上拉电阻,然后通过电容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k上拉电阻,然后通过电容接地

接地的电容去掉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k上拉电阻,然后通过电容接地

你能确认芯片的具体型号是什么吗?MMPF0100NPEP 还是MMPF0100NPAEP,这是两个版本,PF0100的勘误表中ER19描述了启动失败的问题,这个问题在MMPF0100NPAEP版本中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的电容去掉试试?

去掉电容就没问题了,上电就可以启动了,谢谢帮助。
还有个问题,就是NP的芯片上点之后一些电压是没有的,比如说我的PMIC5V,JTAG部分的3.3V也只有2.9V多一点,这样可以正常下载?

网友D:
你这个按键SW2的上拉电阻10K的应该焊接上的!然后上电电源管理芯片才可以正常工作的,按下SW2后就复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掉电容就没问题了,上电就可以启动了,谢谢帮助。
还有个问题,就是NP的芯片上点之后一些电压是没有的 ...

正常下载你指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是NP的启动时序,电源芯片是不会产生3.3V以及pmic_5v电压的(除非重新对其进行编程),另外你的JTAG电压2.9V,这应该是芯片的SW2产生的吧,这就跟你原理图设计有关了。NP的电源启动顺序及输出电压参考电源芯片的数据手册,里面说的很详细的。

楼主:
你好  我的意思是烧录相关硬件的电源都不正常的话,是否意味着软件烧录不进去,处理器也就更没办法重新配置PF01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