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四层阻抗PCB打样

楼主(2015-08-11):
价格:1000 元

四层板PCB线路板(4 layers)指的是电路印刷板 PCB Printed Circuit Board用4层的玻璃纤维做成 ,可降低PCB的成本但效能较差。
然后四层板、双面 板,单面板、6层板---等如何分辨,
下面介绍分辨 PCB层数的方法:
(1)通过观看PCB板的切面得出,实际上这种方法 是比较困难的,很少人有这种眼力。
(2)通过观察导孔就可以辩识。如果PCB板的正反 面都能找到相同的导孔,或者将主板或显示卡对着 光源,如果导孔的位置不能透光就是四层板。
四层板抄板方法 四
层板抄板是一块PCB板元件都已经去掉,表面搽干 净的,我们要把它抄成PCB文件,
按如下步骤进行:
1、扫描顶层板,保存图片,起名字为top.jpg,这 时设置扫描DPI可根据密度不同来设置,假如设置是 400DPI。
3、把中间层1用粗砂纸磨出来,漏出铜皮,弄干净 后扫描图,起名字为mid1.jpg
4、把中间层2用粗砂纸磨出来,漏出铜皮,弄干净 后扫描图,起名字为mid2.jpg
5、在PHOTOSHOP里把每张图片调水平(选转图片, 保证图片成水平,这样走出的线好看,而且多张图 很容易上下对齐),这里建议将底层图做水平镜像 ,使顶底图是方向一致,上下定位孔一致。最后把 每张图分别存成BMP文件,比如:top.bmp, bottom.bmp, mid1.bmp, mid2.bmp。 这里注意不需 要把图片裁剪得正好,最好留些富裕, 基本上只要 把图片调水平就完事了。
6、打开彩色抄板软件, 从主菜单"文件" -> "打开 BMP文件", 选top.bmp文件打开.
7、设置好DPI后,就可以抄顶层图了,先把层选到 顶层,然后开始放元件、过孔、导线等。
8、顶层把所有东西放完后,保存临时文件(说明书 和帮助中都有,是通过菜单还是工具条上的按钮可 自己来选),起名字为top-1.dpb( 中间不同时间 保存的名字建议起不同编号的名字,如top- 1.dpb,top-2.dpb,这样避免电脑故障原因破坏了最 后一个文件,但此前一个版本文件还能挽回,减少 损失,这个是个建议,看个人爱好了)。
9、关闭当前图片窗口(注意,一次只能打开一个图 片,千万不要打开多个图片)。
10、从主菜单"文件" -> "打开BMP文件", 选底层图 bottom.bmp,然后打开临时文件top-1.dpb,这时会 发现顶层画好的图和底层背景图没有对齐,按Ctrl A组合键,把所有放好的图元选中,按键盘上的上、 下、左、右光标键或2、4、6、8数字键整体移动, 选几个参考点和背景图相应点对准后,这时就可以 选当前层为底层,开是走底层线、焊盘、填充等等 ,如果顶层的线挡住了底层,怎么办呢?很简单, 可从主菜单“选项”中选“层颜色设置”,把顶层 的勾点掉就可以了,同样顶层丝印也可关闭。抄完 底层后,保存临时文件为bottom-1.dpb,或保存PCB 文件为bottom-1.pcb,这时的文件已经是两层对齐 、合层的文件了。
11、同样中间层的抄板过程也是一样的,重复步骤 9~10,最后输出的PCB文件,就是四层合在一起的和 实物一摸一样的PCB图了。 如何用PROTEL画四层板: 画四层板得需要长期画双层板的基础差不多设置如 下,需要几层设几层,可设单面最多层(软件功 能)(Protel 99SE)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 可点击添加层。然后到Design / rules/routing layers双击将添加的层Not Used 改为相应值(你所 需要的布线方式)我画PCB有三年,画的总面积有3 平方米(不是做板面积),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多练 习,常查找一些相关的设置,像线多粗、覆铜怎么 加、还有就是要有一些模拟的知识,往往模拟很好 的人画PCB就好。

深圳市广大综合电子有限公司创建于2004年,拥有10年的专业电路板HDI板生产经验,是一家拥有ISO、UL等认证的知名印刷线路板厂家(PCB厂家),专业生产HDI电路板、多层线路板、阻抗线路板、盲埋孔线路板等高精密PCB板。
工艺能力:
    月产能:15000平米(多层板)
    层数:2-50层
    产品类型:HDI板、高频板、射频板、阻抗板、厚铜板(7OZ),软硬结合板, 阴阳铜板、铝基板、混压板、背板、埋容埋阻板
原 材 料:
    常规板材:FR4 ( 生益/KB 建滔)
    高频材料:Rogers、 Taconic、 Arlon
    高TG板材:S1000-2M、KB 及配套P片
    无卤素板材:生益S1155、S1165系列
    阻焊:广信 太阳油墨
    化学药水:安美特、罗门哈斯电镀药水等
表面处理:
    喷锡、无铅喷锡、沉金、OSP、沉锡、沉银、镀硬金(50u”)等
选择性表面处理:
    沉金+OSP、沉金+金手指、沉银+金手指、沉锡+金手指等
特殊工艺:
    盘中孔、盲埋孔、半孔、台阶孔、控深钻、多属基(芯)板、混压板等
最快交期:
    双面板:12小时
    四层板:24小时
    六层板:24小时
    八层板:48小时
    十层板:72小时
    十层以上:72小时
如有需求欢迎随时和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0755-33156056 手机15986601839 QQ 319318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