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帖,有人调试过ads1115吗

楼主(2015-08-11):
我最近在调试ads1115,用的是模拟iic,参考了很多人的程序,但是就是不好使求教

楼主:
这是读写的时序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SDA_HIGH;
        SCL_HIGH;
        delay_us(4);
        SDA_LOW;                                                //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4);
        SCL_LOW;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SDA_LOW;                                                //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SCL_HIGH;
        delay_us(4);
        SDA_HIGH;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4);
}

//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u8 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SDA_HIGH;delay_us(1);                           //似乎有问题
        SCL_HIGH;delay_us(1);                        //似乎有问题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SCL_LOW;                                                //时钟输出0
        ack++;                                                        //调试用看应答了几次
        return 0;
}

//主机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SDA_OUT();
        SCL_LOW;                                                //时钟输出0
        SDA_LOW;
        delay_us(2);
        SCL_HIGH;
        delay_us(2);
        SCL_LOW;//时钟输出0
}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1,有应答
//0,无应答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SDA_OUT();
        SCL_LOW;
    for(t=0;t<8;t++)
    {
                if(txd&0x80)SDA_HIGH;
                else SDA_LOW;
        txd<<=1;
                delay_us(2);
                SCL_HIGH;
                delay_us(2);
                SCL_LOW;
                delay_us(2);
    }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8 IIC_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SCL_LOW;
                delay_us(2);
                SCL_HIGH;
                delay_us(2);
                receive<<=1;
        if(READ_SDA)receive++;
                delay_us(1);
    }
        IIC_Wait_Ack();
        return receive;
}

//初始化
void ADS1115_Init()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9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01);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82);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e3);
        IIC_Wait_Ack();

        IIC_Stop();
}

//读取数据
u16 I2C_Read()
{
        u16 temp;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9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00);
        IIC_Wait_Ack();

        //IIC_Stop();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91);
        IIC_Wait_Ack();

        AD_BUF[0]=IIC_Read_Byte();
        AD_BUF[1]=IIC_Read_Byte();
        IIC_Wait_Ack();

        IIC_Stop();
        temp=(AD_BUF[0] << 8) | AD_BUF[1];
        return temp;
}

网友A: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啊。

网友B:
借助示波器好好对比下程序,没啥好办法;

网友C:
模拟最好是用 示波器 解析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