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811】CTRL引脚工作条件

楼主(2015-08-11):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对CTRL控制脚的应用只需要通过电阻连接到高电平或输入地,但在某些特殊行业的应用中,必须采用隔离控制法连接CTRL(通过隔离器件进行电路连接,如光电耦合器。

网友B:
这个引脚一般比较少用。

网友C:
这答题速度。

网友D:
使用带CTRL控制引脚功能模块时,可根据实际使用需求情况及电源生产商提供的数据手册,通过对CTRL引脚的电压进行改变从而改变模块的开启(2.5-12V)及关断(0-1.2V),达到控制系统的目的,如果客户不需要使用模块的控制功能,可将CTRL控制脚悬空即可。

网友E:
对模块的输出电压进行ON/OFF(开通/关断)操作,可以提高产品使用的灵活性,保护电源产品及其后端负载,减小系统功耗,提升系统的利用效率,一般情况下,对CTRL控制脚的工作条件只需将电阻连接到高电平或输入地,但在某些特殊行业中,必须采用隔离控制法连接CTRL,可以通过隔离器件进行电路连接,如光电耦合器。当然,还要参照数据手册。

楼主:
【参考答案】CTRL 主要实现远程关断的功能,在CTRL 引脚注入低电平0~1.2V 时,模块关断,CTRL引脚注入的电平大于2.5V 或是悬空时,模块正常输出。

网友F:
CTRL控制 引脚

网友:
这个都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模块的输出电压进行ON/OFF(开通/关断)操作,可以提高产品使用的灵活性,保护电源产品及其后端负载,减小 ...

回答的很详细,不过没完全答对。

网友G:
应该是输出控制的 引脚。

网友H:
了解一下。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