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TI提供的FFT的汇编算法?

楼主(2015-08-11):
小弟用ti提供的高度优化了的FFT汇编算法,一直用不好。
这样的:一个正弦函数,用数组离散化,256个点,通过黑匣子(汇编FFT算法,我不懂),用ccs自带的graph显示处理之后output数组,结果不正确。
而用网上提供的FFT算法,按同样的思路,最后得到的频谱和书中描述差不多,是对的。
现有如下资料:官方程序一份(改了数据来源:用数组离散化一个正弦函数)  英文解释手册一份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我下载了,FFT算法的用处比较大,做数据分析的时候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了,FFT算法的用处比较大,做数据分析的时候很重要。

是的,可是官方提供的不会用。。你先看看哈,明白了,麻烦告诉小弟以下哈

网友B:
我也在28335上512点的cfft,看起来比较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28335上512点的cfft,看起来比较简单吧

你是用ti的程序吗(我上传了一个)?我用的结果不对,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你不是用了controlsuite里面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用了controlsuite里面的库?

是啊。。你看是不是我图片属性配置的有问题。。

网友C:
fft是做幅频响应转换的,比较实用的。

网友D:
这个现场的FFT算法的在使用的时候直接一致的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现场的FFT算法的在使用的时候直接一致的就可以啦。

太精炼了,并没有做过多少项目,不大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fft是做幅频响应转换的,比较实用的。

你用过ccs吗?请问我的图片属性是不是没设置对啊?
我现在还是学习阶段,感觉ad采样后再套用一个FFT函数得到转换结果,没什么技术啊,不知道难点和意义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