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 tool2烧写程序检测不到装置

楼主(2015-08-11):
求助各位大神,我用mfg tool2  给imx6烧写程序了,原来是好好的,我就给他烧写了一个关于ocotp的程序之后,就怎么也检测不到装置了,这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A:
应该不至于烧坏了,你重新断电接下线试试......

网友B:
建议你重新烧写一下看看。

网友B:
请问你这里要烧写的是哪个版本BSP编译出来的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