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大神们,小弟初次用新塘芯片求指教。

楼主(2015-08-11):
   N32903U1DN  128Pin  是有几个SPI啊,我问代理他说有两个SPI但我看资料怎么就只找到一个。

网友A:
可以选用其他单片机吗,新唐的用的人不是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用其他单片机吗,新唐的用的人不是很多吧

以前用ST的 现在改用新唐了。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B:
是不是另外一个复用了呢

网友C:
为什么ST的好好的不用,要改用新唐的呢

网友D:
我有这个资料,你是明智之举

网友D:
拿去收好

网友C:
但我看现在都是用ST的居多啊,新唐的用的很少啊

网友E(2015-09-19):
2路,详细请看手册

网友F:
新唐单片机用的人会越来越多的。

网友G:
看手册啊,有个管脚分配图。你看看上面画的标签有几个就是几个。

网友H(2017-03-30):
你好,各位同行,有谁用过新塘MCU sich-1000这颗芯片吗?麻烦可以提供一下(完整版)规格书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