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模拟串口接收GPS模块的数据

楼主(2015-08-11):
我用STM8S003作了一个模拟串口接收,波特率9600,能实现串口的接收。但去接收GPS模块的数据,都出现了乱码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波特率的问题吧

楼主:
模拟串口的波特率、GPS模块的波特率我都试用都没有问题,都是960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波特率的问题吧

模拟串口的波特率、GPS模块的波特率我都试用都没有问题,都是960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那就可能是模拟的还不够好啊,你多测试一下你的模拟串口吧,接收大量数据,看看会不会出错

网友A:
还有连续接收数据会不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可能是模拟的还不够好啊,你多测试一下你的模拟串口吧,接收大量数据,看看会不会出错 ...

我刚测试过了,我用模拟串口能连续接收140多个字节,GPS数据只占用了70个字节。应该可以的,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乱码?

网友B:
还是问下模块的厂家看看;

楼主:
谢谢,我弄出来了。只能慢慢调它的波特率。

网友C:
难道这片子会没串口

网友D:
串口模拟 不蛋疼吗?

网友E:
用过STM8S003/103系列,自带串口还是比较稳定的,干嘛要软件模拟呢。

网友F:
模拟串口,蛋疼

网友G:
利用示波器估计这问题早就解决了。

网友H:
模拟串口太麻烦了

网友G:
是啊。如果再加上校验,就更不好操作了。

网友I:
还是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啊。如果再加上校验,就更不好操作了。

还好,领导不让加校验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过STM8S003/103系列,自带串口还是比较稳定的,干嘛要软件模拟呢。

串口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