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ET430UIF仿真器安装问题

楼主(2015-08-11):
1、仿真器插在电脑上,显示未能正确安装驱动程序,在设备管理器>>端口下表面显示黄色感叹号

2、更新驱动,但是又显示,驱动程序已经正确安装
3、卸了之后,重新插上,又是同样的问题
4、我用的IAR,在IAR的目录下找到driver安装,提示已经安装了驱动

不知道是怎么了,搞了几天,还是不行,求助大神们,帮帮忙

另外:卸载时,有个DriverX for MSP-FET430IF,不知道是什么,卸不掉,求解释。。。

网友A:
截个图看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驱动没安装成功。你用的什么版本的iar?
试过cc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