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51的读出保护功能

楼主(2015-08-11):
请教一下,如何在程序中用代码的方式来打开readout protection的功能呢(不用STVP来配置)?我看见FLASH_OPTR都是只读的,没办法来改写,求救!

网友A:
去看看参考手册3.3.3章的Unlocking the optin bytes area
要先将option bytes区解锁。

网友A:
库里面有
HAL_FLASH_OB_Unlock
HAL_FLASH_OB_Lock
HAL_FLASH_OB_Launch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