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tool 烧录imx6qsabresd(32bit 1GB DDR)问题

楼主(2015-08-11):
1. 我们采用的是imx6q(sabresd),3.10.53,自己做的板子,采用mfgtool烧录时出现问题
(1)2GB的DDR完全正常,可以正常烧录
(2)我们把64bit的2GB内存取下2块,为32bit的1GB内存,通过修改ddr参数,可以跑起整个系统,ddr压力测试没有问题,但是mfgtool烧录有问题,我们是自己修改uboot然后编译出mfgtool版本的u-boot.imx,内核也是自己编译的,dtb是自己的,文件系统采用的是官方自带的,现在问题是mfgtool可以跑起自带的文件系统,但是起来后停下来了:
uuc 0.5 [built Jan  5 2015 14:47:13]
UTP: Waiting for device to appear
UTP: file/device node /dev/utp already exists
cpu_id is 0(停在这里了)

通过看源码应该是没有接收到UTP消息。

2.但是我做了实验,同样的32bit的ddr的uboot,kernel,dtb,自带的文件系统,在没有取下2块的DDR的板子上(即64bit 2GB),可以正常烧录。
结论:文件系统依赖于DDR,因为只有硬件的ddr不一样,其他的软件和硬件完全一样,请问一下,是不是会有这种依赖,或者官方是不是有32bit的DDR版本的mfgtool文件系统,再或者我该怎么通过yocto编译32bit的ddr的mfgtool文件系统。

网友A:
表示关注,因为如果能省掉2片内存,这样,BOM空间和成本都有所下降!

网友B:
文件系统依赖于DDR,个人猜测,这个不太可能吧......怀疑是加载地址和访问地址的问题......仅仅是猜测,还没有详细去看源码......

楼主:
我试用yocto编译mfgtool版本的文件系统,和uboot(修改ddr参数为32bit 1G),但是发现仍然无法启动,停在了
UTP: file/device node /dev/utp already exists
cpu_id is 0
我的理解是系统已经被uboot加载了,而且我也采用的是yocto编译处理的uboot,说明参数传递肯定没有问题,那么应该和uboot就没有关系了,但是我同样的uboot,kernel,fs,在64bit 2GB的板子上是可以运行的,到底是fs在影响还是mfgtool这个工具本身在影响。
目前暂时不知道怎么处理,希望能得到官方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系统依赖于DDR,个人猜测,这个不太可能吧......怀疑是加载地址和访问地址的问题......仅仅是猜测,还 ...

mfgtool系统应该已经跑起来了,因为已经在UTP接受window接下来的命令阶段了,只是没有接收到而已,现在比较疑惑,不知道是fs,还是mfgtool本身在影响。

楼主:
引用 楼主:
mfgtool系统应该已经跑起来了,因为已经在UTP接受window接下来的命令阶段了,只是没有接收到而已,现在比 ...

最终定位到是硬件问题,无法跑起的板子,OTG的ID脚背硬件焊了一个电阻强制拉低了,而64bit的DDR那个板子ID脚没有拉低,拉低了OTG就不能作为从设备,所有UTP无法收到windows的命令,就停在哪里了

网友C(2018-01-24):
您好,我这边也去掉了两片DDR 但是无法进入烧写模式,能否指点一下,去掉的是右上和右下两片,数据位3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