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Cube移植LwIP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08-11):
使用STM32Cube生成含LwIP的STM32F107VC代码,硬件采用RMII接口。(已使用其它TCP/IP协议栈代码验证硬件无问题。)然后移植STM32Cube_FW_F1_V1.0.0包里的LwIP_UDP_Echo_Client应用。

在main()里用MX_LWIP_Init()进行了初始化,用udp_echoclient_connect()进行了远程IP和端口的配置。在while(1)里用MX_LWIP_Process()进行数据包的读取。每隔500ms用udp_echoclient_send()发送udp包。用抓包软件始终看不到有数据传输,不知道问题何在,求指点。

网友A:
能ping通吗?不能还是先ping通再说了

楼主:
Ping不通,不知道是不是硬件设置的原因。LwIP的配置如下图所示,是否有问题?

网友B:
从底层查起

网友C:
STM32Cube_FW_F1_V1.0.0包里的LwIP_UDP_Echo_Client在STM32F107VC上不能用吗?
为什么要再用CubeMX生成代码后移植一次?

网友C:
MX_LWIP_Init,MX_LWIP_Process是哪里的程序?
如果直接用STM32Cube_FW_F1_V1.0.0包里的LwIP_UDP_Echo_Client能跑的话,就看看CubeMX生成的初始化代码和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还需要自己加进去的部分还没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