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CPU给ATmega32下载程序

楼主(2015-08-11):
客户说通过Rk3188的串口给ATmega32下载程序,这能实现吗?

楼主:
这款AVR只能用SPI下载程序的吧?

网友A:
如果ATmega32能够支持ISP的下载方式,就可以用另外的处理器对它进行下载了,剩下的工作主要在于下载数据的解析、译码等内容上。我之前做过类似的项目,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