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算法

楼主(2015-08-11):
刚才看到crazy2012帖子"做个调查:你用到算法了么".我在想,什么是算法呢?
按照度娘的说法:算法(Algorithm)是指解题方案的准确而完整的描述,是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清晰指令,算法代表着用系统的方法描述解决问题的策略机制。也就是说,能够对一定规范的输入,在有限时间内获得所要求的输出。如果一个算法有缺陷,或不适合于某个问题,执行这个算法将不会解决这个问题。不同的算法可能用不同的时间、空间或效率来完成同样的任务。一个算法的优劣可以用空间复杂度与时间复杂度来衡量。
一个算法应该包含五个特性:有穷性,确切性,输入项,输出项,可行性.
那么,编写一段8051程序,通过检测GPIO1,控制GPIO2口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这段程序是否就是一段算法:
if(GPIO1==high){
    GPIO2=high
} else {
    GPIO2=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