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关于RC531不能识别到个别的身份*的原因?

楼主(2015-08-11):
我用RC531做了一个身份证UID的读卡器,试过很多张卡,发现有一个人的身份无法识别。用程序跟了下发现是寻不到卡。

寻卡命令:0x05 0x00 0x00
选卡命令:0x1d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8 0x01 0x08
读UID命令:0x00 0x36 0x00 0x00 0x08

问下是不是对于某些二代身份证,寻卡命令和上面的不同呢?
或者是什么其他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会不会是卡的收发电路的频率发生了偏差?
卡有没有回发,还是有回发但解析不成功?

网友B:
身份*的卡片应该区别不大,可以选用THM3060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卡的收发电路的频率发生了偏差?
卡有没有回发,还是有回发但解析不成功? ...

是没回应,寻卡后没有收到任何数。
而且大部分人的身份*都能识别,而且读卡距离30mm作用,我觉得天线匹配应该也没问题,至于卡的频率偏差请问这个有什么办法测试一下,或进行一下频率补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身份*的卡片应该区别不大,可以选用THM3060 试试

我觉得不应该是芯片的问题吧,RC531也是支持TYPEB协议的。其它还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应该是芯片的问题吧,RC531也是支持TYPEB协议的。其它还有什么原因吗 ...

可能你的通讯时序有些偏差,卡那边接收校验不过?
示波器抓一下发射的波形看看时序

网友A:
直接在示波器上都能看到双方的信号的,抓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示波器上都能看到双方的信号的,抓下来看看

特别感谢,我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没回应,寻卡后没有收到任何数。
而且大部分人的身份*都能识别,而且读卡距离30mm作用,我觉得天线匹 ...

频率偏差,就是说13.56MHz这个频率准不准,主要是由晶振及其匹配电容决定,用示波器/频率计就可以直接得出结果;
如果偏差在比较临界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你这种情况,大多数卡能接受,只有个别卡出现问题;因为有问题的卡,频率偏差方向与你读卡器相反;

网友C:
拿这张卡到公安局的机器上看看,到火车站、飞机场的读卡器上看看。

网友D:
频率偏差,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不算是硬件问题。
原因是我用RC531同时在扫描M1卡和身份*,信号产生干扰。可能是导致有些身份*死机或者异常什么的,没法响应了。
解决办法:扫描身份*前要关掉天线信号20ms,再打开20ms,再正常更改寄存器配置成TYPEB形式,在去读身份*。
M1卡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E(2016-07-25):
楼主你好,我用RC531M1卡可以读出卡号,但是身份*UID却不行,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F(2016-12-12):
你的M1卡是TYPEA类型,身份*是TYPEB类型,两种不同的卡之间寻卡,你当然要重新初始化IC的配置才行的啊。

网友G(2017-02-07):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RC531驱动啊?能否留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