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后复位失效

楼主(2015-08-11):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A:
哪个电压? 电源电压还是复位端电压?高电平复位还是低电平复位?

网友B:
有些片子复位要求的最低电压比电源要求的最低电压稍微大一些。

网友C:
复位芯片正常工作也需要电压,他的正常工作电压应该比MCU的低。

网友D:
可能是芯片的问题,也可能是设计问题

网友E:
任何芯片的功能都有电源电压范围的要求,如果复位芯片的最低工作电压比MCU的最低工作电压低很多,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此时MCU早失效了无法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