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编码器接口问题

楼主(2015-08-11):
我用TIM4的CH1和CH2分别接增量编码器的A、B怎么读出的计数器的数值和实际数值不匹配啊,哪位高手帮指点下,附上代码
#include "timer.h"

//#define ENCODER_PPR           (u16)(1000)   // number of pulses per revolution
u16 hEncoder_Timer_Overflow=0;

void Tim4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ÊäÈë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12);//ÏÂÀ­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ÊäÈë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13);//ÏÂÀ­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TIM4,ENABLE);

TIM_D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0xC35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4,&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4,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F;
   // TIM_ICInit(TIM4, &TIM_ICInitStructure);

网友A:
STM32F4Cube库里有Encoder的例程,楼主可以参考看看有无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