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式开关电源多路输出问题请教

楼主(2015-08-11):
各位大侠,我想利用反激式开关电源做充电器给锂电池充电,那么在恒流充电时,次级电压被拉低,那如何保证辅助电压以及另一路电压稳定呢,辅助电压给IC供电的。 比如输入220v,输出一路60v给电池,一路16v给IC,一路12v给风扇。  我仿真时(仿真时就接电阻做负载)看到恒流时60v电压拉低,  (由于 pwm调整,)   使得16v,12v都下降。 这是怎么解决的 啊。   还是我不能用电阻模拟锂电池仿真啊。

网友A:
对IC供电和风扇供电做二次线性稳压,例如IC供电电路,辅助绕组正常输出30V,增加一个15V的稳压二极管和一个电阻一个电容,稳压之后再给IC供电,这IC供电电压就稳定了

网友A:
补充一点,线性稳压还需要一个三极管

楼主:
谢谢解答,但我看到别人的原理图,在给IC 3842供电时辅助输出直接串个二极管和一小电阻。 然后给VCC 供电,他是利用3842供电范围宽? 所以波动不影响正常工作?

楼主:
怎么贴图的啊,晕 ,:P

楼主:
别人的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线性稳压还需要一个三极管

谢谢,但我看到别人的原理图,图我已上传,图是三阶段充电,图中在给IC 3842供电时辅助输出直接串个二极管和一小电阻。 然后给VCC 供电,他是利用3842供电范围宽? 所以波动不影响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我看到别人的原理图,图我已上传,图是三阶段充电,图中在给IC 3842供电时辅助输出直接串个二极 ...

是的,IC工作电压宽,输出电压波动不大,可以直接用二极管串个电阻给IC供电,但是输出电压波动范围大、IC工作电压范围窄,就得加一个二次的线性稳压了,因为辅助绕组的电压跟输出电压是直接相关的。如果没有二次稳压,输出电压高了,IC会过压保护或烧掉,输出电压低了,IC会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IC工作电压宽,输出电压波动不大,可以直接用二极管串个电阻给IC供电,但是输出电压波动范围大、IC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IC供电和风扇供电做二次线性稳压,例如IC供电电路,辅助绕组正常输出30V,增加一个15V的稳压二极管和一个 ...

大侠,:P:P来看看我的新发的帖子啊。哦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