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15V电源模块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5-08-11):
大家好:

     现在有一个技术问题想请教大家。

     我现在需要使用直流+24V转成+15V电源,去驱动激光管输出模块。

     激光模块输出采用脉冲激励方式,要求输出脉冲宽度8个u,占空比1.5%。

     输出脉冲高电平达到4A峰值,输出脉冲低电平0A。

     请问下,我用24V转15V输出的“20W”电源模块,能满足以上要求不?

     谢了,请指教。需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A:
你好,你这个问题主要是看输出的电流是否触发电源本身的过流保护,由于你的输出最高电流值为4A,而正常的20W的产品的输出电流为1.33A。如果产品在你的高电平时间不能检测到过流信号,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B:
没用过的

网友:
这个不能吧。

网友C:
解决了吗?

网友D:
上下两端满足能量守恒就应该可以做到,另外还有熵。

网友E:
应该没有问题,绝对可以,只要输出功率满足要求。

网友F:
各位大神经验真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