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C5A60S2串口波特率115200

楼主(2015-08-11):
通过串口进行通信,发现数据传输时间太长。BUFF是足够的。
现在问题锁定在波特率上,目前9600,想一口气上115200,不知道稳不稳定!晶振11.0592MHz
用过的能指明下,这款单片机波特率配置多少,能保证速度快并且稳定。让在下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A:
上115200我习惯使用22.1184MHZ,没有任何问题。
51我都是优先泡22.1184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115200我习惯使用22.1184MHZ,没有任何问题。
51我都是优先泡22.1184MHZ。

我看stc12的datasheet上讲idata有256字节;但是我用到200字节的时候系统就运行不了了.

求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stc12的datasheet上讲idata有256字节;但是我用到200字节的时候系统就运行不了了.

求指导

或许程序需要优化,这256个内部RAM需节省着用,如果有片外RAM,先用片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程序需要优化,这256个内部RAM需节省着用,如果有片外RAM,先用片外的

片外的已经用的差不多了:Q
我写了几个函数,里面都定义了一小段BUFF用于数据的处理。
屏蔽掉这几个函数,节省了一大部分的RAM!
我很好奇的是栈大小和RAM有什么关系啊,函数运行完后不是直接释放我开的缓存吗!说实话,7、8个字节的数组我不希望定义一个全局拿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片外的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我写了几个函数,里面都定义了一小段BUFF用于数据的处理。
屏蔽掉这几个函数, ...

栈空间在内部RAM区,局部变量也需要RAM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