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MOS管IFR3205发热严重怎么解决

楼主(2015-08-11):
我这个IRF3205在一直导通时,不怎么发热,用1Khz 50%占空比方波去控制时,发热在70℃左右。
我用示波器看了下波形,没什么大问题啊:

负载两端电压:

GS端:

为什么还是发热啊,常导通不发热,占空比控制就发热,回路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地方吗?

网友A:
“发热70度”,符合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70度”,符合描述

70度也正常吗,有没有内阻更小点的MOS管啊
我希望发热在4--50度左右

网友B:
只能说明开关切换比较慢,加强驱动是关键是关键。看下示波器D极的波形是否边沿陡。

网友C:
发热大与本身的内阻有关系,内阻要越小越好,

网友D:
我这个IRF3205在一直导通时,不怎么发热,用1Khz 50%占空比方波去控制时,发热在70℃左右。

说明驱动不足。。看看你的栅极波形吧。。

正解,常导通不热已说明内阻可以接收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70度也正常吗,有没有内阻更小点的MOS管啊
我希望发热在4--50度左右

有内阻比IFR3205小得多的MOS管,如果你的电流不大,与内阻关系不大,主要是开关损耗,因此改善开关性能才是关键,或者减小频率也可以。

网友A:
怎么没人提及散热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人提及散热器

70度也不高,我用过这个管子,Ron很大的,LZ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多,散热器能不加就不加。

网友F:
扣扣空间,图看不到

网友G:
MOS 管关断时,Cgs 的放电时间太长导致发热。

网友A:
怎么没人问:70度是哪块地场的?咋量的?

网友H:
本来想学习一下,却看不到图

网友I:
有开关损耗的,导致温度升高. 看不到图啊,可以优化驱动和选导通电阻小的MOS

网友J:
看不到图片,无法评论

网友K:
楼主,你的图片挂了。建议重新上传的帖子里,不要用外链

网友L:
如果一直导通不发热,跟内阻就没关系,主要是开关损耗,要提高开关的速度

网友M:
今天看就已经没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明开关切换比较慢,加强驱动是关键是关键。看下示波器D极的波形是否边沿陡。 ...

你好,我把图片重新上传了次。
你看,负载波形还是比较好的,没有什么峰值。
另外GS之间的波形,显示了开关闭合时,也是比较快的,不是很明显的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大与本身的内阻有关系,内阻要越小越好,

3205的内阻8mΩ,这是我找的最小内阻的MOS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驱动不足。。看看你的栅极波形吧。。

你好,你看看我传的GS波形,还是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开关损耗的,导致温度升高. 看不到图啊,可以优化驱动和选导通电阻小的MOS ...

你好,请看负载波形,导通时,负载几乎12V,这是正常的;但是断开时,负载两端有2V压降,我比较怀疑这2V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今天看就已经没图了

你好,图片我重新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一直导通不发热,跟内阻就没关系,主要是开关损耗,要提高开关的速度 ...

1Khz的速度很快了吧

网友H:
D3基本没起到作用,因为R9太大了,R9尽量改小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请看负载波形,导通时,负载几乎12V,这是正常的;但是断开时,负载两端有2V压降,我比较怀疑这2V ...

图的右下角那根线连到哪里去了?可能是那边的电路影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请看负载波形,导通时,负载几乎12V,这是正常的;但是断开时,负载两端有2V压降,我比较怀疑这2V ...

但是断开时,负载两端有2V压降,说明没有关断,要烧管子。

网友L:
引用 楼主:
1Khz的速度很快了吧

问题不在于开关频率而在于开关速度,即Ton到Toff还有Toff到Ton的时间,直观地说就是方波的上升还有下降陡不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把图片重新上传了次。
你看,负载波形还是比较好的,没有什么峰值。
另外GS之间的波形,显示了开 ...

单个波形显示出来。下降沿不理想。

网友N:
开关波形边缘都成这样了,能不热吗

网友N:
自己算一下10K的电阻,要让一个Qg=150nC的管子截止需要多长时?
电流不大的话,直接换一个Rdson大些但Qg小得多的管子,然后加大LED驱动电流,减小R9(或者加个下拉三极管)让开关速度快些。

网友O:
问题不在导通电阻上,在GS的方波下降太慢。
从你的GS波形看,上升可以,下降太慢,加大了3205的损耗,驱动电路有问题,关断用10K的电阻,太大了。IRF3205的栅极输入电容>3000PF,栅极放电时常数RC>10K*3000PF=30uS,放电太慢了。
改用HCPL3150,FOD3150,VO3150A之类的光耦隔离驱动。驱动电流0.5A-1A,FOD3120驱动电流2.5A.
真有比IRF3205导通电阻低的NMOSFET:AP96T07AGP的指标比IRF3205高,75v,4.2毫欧姆的导通电阻.

网友P:
很明显是关断速度太慢,发热是肯定的,R9 10K太大

网友Q:
D3、R9关断回路太大,时间太长导致发热严重!!

网友R:
设计先天不足。
脉冲驱动时由于驱动能力不足而导致mos管发热是常见现象。包括tlp521在内的多数光耦不具备这个驱动能力。
建议一:改用hcpl3180,这个光耦是专为驱动mos管设计的。
建议二:光耦后面用NE555做驱动,电路逻辑自己做一下吧。
当然还有其他的mos管专用驱动芯片。

至于截止时负载两端的2V电压,我猜你是在没带负载的条件下测的,不然截止时负载上的电压就应该为负值了。
如果我猜测没错,那这不是管子发热的原因。而这个现象的出现原因和那个10页的帖子一样,你大可不必去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N:
自己算一下10K的电阻,要让一个Qg=150nC的管子截止需要多长时?
电流不大的话,直接换一个Rdson大些但Qg小 ...

你好,加大LED驱动电流有用吗?我不能理解。
现在我把10K电阻改成3.3K,发热几乎还是没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O:
问题不在导通电阻上,在GS的方波下降太慢。
从你的GS波形看,上升可以,下降太慢,加大了3205的损耗,驱动 ...

你好,非常感谢回复
真的需要加大G极驱动电流吗,电压达到10V以上就够了吧,还需要要求电流吗?
目前我把10K改小了,但发热还是没什么改观。

楼主:
引用 网友R:
设计先天不足。
脉冲驱动时由于驱动能力不足而导致mos管发热是常见现象。包括tlp521在内的多数光耦不具备这 ...

非常感谢回复
现在基本上网友认为是MOS管关断时间太长造成的,但是除了改小那个10K电阻,还需要加大G极驱动电流吗?
10K电阻该成3.3K了,但效果没什么变化。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好,加大LED驱动电流有用吗?我不能理解。
现在我把10K电阻改成3.3K,发热几乎还是没什么变化 ...

自己网上GOOGLE一个电路看看,有哪个是用K极的电阻来做下拉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自己网上GOOGLE一个电路看看,有哪个是用K极的电阻来做下拉驱动的

应该几乎所有的下拉不会是K级别以下的吧,特别对于节能型设备,不可能下拉小电阻浪费电流。
一般三极管下拉是10K级别,这个MOS管下拉,我想3.3K应该是非常小了。
12V电流,3.3K下拉,已经有接近4MA电流浪费了。

网友S:
改成这个:

网友T:
属于正常现象…!
  “   直通”漏源压降小…
      “脉动”压降大了!…
   那你为什么要用“脉动”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应该几乎所有的下拉不会是K级别以下的吧,特别对于节能型设备,不可能下拉小电阻浪费电流。
一般三极管下 ...

先搞清楚你所说的下拉和现在用于驱动MOS管的下拉的区别吧

楼主:
非常感谢,我下午去试试

楼主(2015-10-19):
结贴了要:
参照您的建议,使用了2个三极管开断MOS,另外自己在负载回路串如了一个1uh电感,电感前和GND间加入了470uF电解电容。效果有很大改善,MOS管已经不发热了。

网友O:
另外自己在负载回路串如了一个1uh电感,电感前和GND间加入了470uF电解电容。效果有很大改善,MOS管已经不发热了。

能否提供图,看看你是怎么改进的,这个1Uh电感和470UF电解以及负载是怎么连接的。
谢谢

网友U:
看波形,mos管的泄放电路驱动能力不足,从而导通时间不够,导通电阻过大

网友V(2017-06-19):
引用 网友O:
问题不在导通电阻上,在GS的方波下降太慢。
从你的GS波形看,上升可以,下降太慢,加大了3205的损耗,驱动 ...

学习了,

网友W:
G极的泄放电路出了问题,电荷放电回路是GS极和4148二极管以及你的那个R9电阻组成,因为R9电阻太大了,所以放电时间太长,所以发热!建议改成三极管放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