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中电机控制器刹车原理分析

楼主(2015-08-11):
最近做电机高速制动,之前都是用pwm下桥全开的制动方式,后来碰到一个新的控制器,它的刹车相电流如图中黄色所示,
有几点不同: 1 、其实我相电流的形状和他的有点相似,就是都很大,但是我的是随着速度降低,电流幅值也降低的,图中的控制器刹车时候电流幅值不变。

2,我的下桥全开,就没有开关的干扰了,电流很光滑,他这个一看就还是在调制。后来发现的确有pwm输出,上下桥互补输出,大概都是50%左右。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制动的时候母线电压不升高。

为了能试验出他的原理我测试过几个制动的方法,
方法① 制动时,id不变,iq给一个反向的最大值(滤波很慢的过度),不行,会过压 ;
方法②制动时, 电压输出从驱动时的值过度到一个稍微大于0 的值,电流环速度环开环,还是过压,而且制动电流不恒定。

请教大家了,从图片的情况能给出些建议吗,或者对我测试的实验有什么建议?谢谢

网友A:
电机控制刹车的方式至少有三种的,这个根本还是在于电机的控制上的啦。

网友A:
电机制动主要由能耗制动、反接制动、发电反馈制动三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控制刹车的方式至少有三种的,这个根本还是在于电机的控制上的啦。

就是在做电机控制,遇到不会的内容了,我这种应该是能耗制动,但是没有制动电阻的,都消耗在电机上了

网友B:
母线电压不变 是不是因为他的电流幅度不变
从硬件看也就是H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母线电压不变 是不是因为他的电流幅度不变
从硬件看也就是H桥了

是六路PWM输出的。不是H桥。

母线电压不变应该是通过什么 保证了 没有给电容充电。

网友C:
看来电机制动的知识点我需要多学习的。

网友D:
这个用到开闭环控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到开闭环控制的吧。

是要开环,能具体再介绍一些吗,谢谢啦

网友E:
加大id不是可以将能量消耗在电机上吗?

网友F(2018-09-06):
请问哥哥的电机刹车方法解决了吗,最近我也在做滑板车的电子刹车,对FOC刹车不是很了解,能指点下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问哥哥的电机刹车方法解决了吗,最近我也在做滑板车的电子刹车,对FOC刹车不是很了解,能指点下吗,谢谢 ...

帖子比较早了     可能楼主很少来看了

楼主(2018-10-09):
引用 网友F:
请问哥哥的电机刹车方法解决了吗,最近我也在做滑板车的电子刹车,对FOC刹车不是很了解,能指点下吗,谢谢 ...

我这个刹车只用在了洗衣机上,你如果用在滑板车上估计要加一个闭环调节器了,

简单的想就是加个正的id指令。但是加了id减速的时候iq会变小,甚至变号,然后就会给母线电容充电,造成过压。

你这电动车用电池不知道能不能给电池反向充电,但最好加一个闭环,指令是电压值,输出是id,调节id让母线电压不超过设定值。 具体参数怎么设计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也没做这个闭环。我是分段加的id,保证母线不过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