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串口同时用作两个用途,然后情况发生了。

楼主(2015-08-11):
   我的一个CPU的串口一路用来跟MCU通信,同时将这个串口又用MAX3232转换芯片转换。结果当我通过MCU给串口发送命令时,发现信号被抬高了1V。当我把MAX3232去掉就没有这个现象了。我当时是想着备用的。不是同时用的。可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求解释这个1V是怎么来的。

网友A:
电平竞争的结果,你的电路不对,注意IO口类型,232接口片的TTL侧输出是推挽型即强上拉的。

网友B:
如果2个输出并联,会有什么效果呢?

网友C:
串个电阻再并联较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串个电阻再并联较好啊

自己拿欧姆定律算算,这招有用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拿欧姆定律算算,这招有用么?

串个电阻就是为了解决电平冲突,保护IO啊,强推挽输出高电平,MCU输出低电平,有了电阻的存在,强推挽经过电阻,就容易被MCU拉低了。
我的习惯是,电阻取值300欧姆到1K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串个电阻就是为了解决电平冲突,保护IO啊,强推挽输出高电平,MCU输出低电平,有了电阻的存在,强推挽经 ...

考虑极端情况,电平会处于不确定态,容易出错,你好好计算就该明白。
正确的解决方法是用二极管或数据选择器等。

网友D:
春哥正解 输入处用二极管加电阻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串个电阻就是为了解决电平冲突,保护IO啊,强推挽输出高电平,MCU输出低电平,有了电阻的存在,强推挽经 ...

如果三个  四个并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三个  四个并呢

三个、四个并联,这就像电话线上接了几个分机一样啊,有一个挂空了,其它都不能打电话。
485通讯就有这问题,一个节点坏了,就容易把整个总线拖死,串电阻的话,总线驱动能力足够的话,还能通讯。

网友E:
建议用二极管进行隔离

楼主(2015-10-21):
引用 网友A:
考虑极端情况,电平会处于不确定态,容易出错,你好好计算就该明白。
正确的解决方法是用二极管或数据选 ...

谢谢春哥,我大概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个电阻就是为了解决电平冲突,保护IO啊,强推挽输出高电平,MCU输出低电平,有了电阻的存在,强推挽经 ...

谢谢这位大侠的帮助,回头有机会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春哥正解 输入处用二极管加电阻并

小黄还是这么热心,现在是技术大牛了吧呵呵

楼主(2016-01-21):
帮我看看我这样并联可以不?你们具体说的,我还是不太清楚你们的意思

网友F:
如果成本要求不是很苛刻,加一个与门IC就完美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成本要求不是很苛刻,加一个与门IC就完美解决了

如何加与门IC ,求图解下。

网友G:
记住:一条线上可以有多个输入端口,但只能有1个输出端口,假如想要接多个输出端口,必须加逻辑门隔离.

Tx是输出端口,Rx是输入端口.
这是用二极管做的"与"逻辑.你也可用逻辑门来完成.

网友G:
以前mcu(比如51mcu)的TXD是准双向口,多个51mcu通讯,TXD可直连.

现在mcu(不如新唐的M051)的TXD是推挽口,即使配置成准双向口,它也是推挽口,必须通过"线与"的方式连接.

用19楼这种方式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mcu(比如51mcu)的TXD是准双向口,多个51mcu通讯,TXD可直连.

现在mcu(不如新唐的M051)的TXD是推挽口,即 ...

非常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记住:一条线上可以有多个输入端口,但只能有1个输出端口,假如想要接多个输出端口,必须加逻辑门隔离.

Tx是输 ...

那你这个二极管是不是反了?不明白,请明示!!

网友I:
学习了,看看大家回答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那你这个二极管是不是反了?不明白,请明示!!

没反.
Tx平时为高.
二极管的这种接法叫"线与",等同于逻辑"与".
当所有Tx为高时,输出为高.当有一个或多个Tx为低时,输出为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那你这个二极管是不是反了?不明白,请明示!!

tx线上必需有上拉  否则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记住:一条线上可以有多个输入端口,但只能有1个输出端口,假如想要接多个输出端口,必须加逻辑门隔离.

Tx是输 ...

这个图上输出端口是两个吧?那不是要隔离吗?图上是直接连的呀?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图上输出端口是两个吧?那不是要隔离吗?图上是直接连的呀?是不是写错了? ...

直连电气规则:一个输出口可接多个输入口,但不允许接一个输出口.

Tx是输出端口,Rx是输入端口.
直连的那个只有1个Tx,其它都是Rx,没错.

楼主:
哦。原来要这么理解,相对于各自器件的输入输出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记住:一条线上可以有多个输入端口,但只能有1个输出端口,假如想要接多个输出端口,必须加逻辑门隔离.

Tx是输 ...

还得麻烦你解释下,那多个输入连到一起,不用隔离的话,相互之间电平不受竞争影响吗?

网友G:
输入端顾名思义就是只从外部获得信号,不会改变外部信号.多个输入连到一起表示它们从外部获得一样的信号.

输出端就是向外部提供信号,假如一个输出为1,另一个输出为0,把它们直连,你说它们一起先外部提供了什么信号?假如输出端负载能力足够大的话,就相当于电源短路,虽然实际的输出端负载不大,但也会产生很大的电流损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得麻烦你解释下,那多个输入连到一起,不用隔离的话,相互之间电平不受竞争影响吗? ...

输入端顾名思义就是只从外部获得信号,不会改变外部信号.多个输入连到一起表示它们从外部获得一样的信号.

输出端就是向外部提供信号,假如一个输出为1,另一个输出为0,把它们直连,你说它们一起先外部提供了什么信号?假如输出端负载能力足够大的话,就相当于电源短路,虽然实际的输出端负载不大,但也会产生很大的电流损耗.

网友J:
MCU几伏供电?MAX3232几伏供电?是不是MCU供电3V3,MAX3232供电5V?如果是,将MAX3232的供电改为与MCU的一样就行了。

网友G:
看来楼主还是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电子知识.
比如说零件引脚的电气类型.各种电气类型的连接规则.

抽象的说:通过连接线把各个零件引脚连接起来,就构成了完整的电路。
零件引脚的电气类型:被动、输入、输出、电源、集电极开路等。

像输入端不要悬空、输出端不能连输出端,这些就是电气连接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楼主还是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电子知识.
比如说零件引脚的电气类型.各种电气类型的连接规则.

呵呵。。。。学以致用,谢谢各位操心了,有些东西用了才会理解深刻,不用我永远体会不到它要表达的意思呵呵。。。所以都忘了。回头翻翻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