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不可思议的DSP2812 CAN总线低温不工作问题

楼主(2015-08-11):
       各位大侠您们好!最近用汽车级DSP2812做频率采集后再通过CAN总线通信输出,工作温度范围为-20度-120度,2812周围晶振等器件工作温度均能满足-40度-125度,本来认为在常温下能正常工作的电路在低温条件下应没问题,可最近将电路板放在低温箱中进行试验,当温箱温度低于-10度时,CAN总线就不通讯了,用示波器实时监测DSP的CAN总线I/O口,正常工作时,示波器会显示类似矩形波的时序,但当低温不工作时,示波器显示的矩形波也消失了,但DSP控制着一个LED灯还在正常闪烁着,连续试了两个板子,都是故障现象一样,然后将温度重新升至常温,又好使了,电路板在120度条件下连续工作2h均正常,按理说汽车级的2812应能耐受-20度的温度,但本次试验却使得我和其他几个搞DSP的同事感到奇怪,不应该啊,着急啊!
    请各位大侠帮助帮助,十分感谢!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晶振频率误差变大了,然后时序不对了,而控制LED灯对频率误差基本没要求

楼主:
您好,最后换了个工业级的晶振也不行,是不是DSP2812的CAN功能本事耐温性能一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晶振频率误差变大了,然后时序不对了,而控制LED灯对频率误差基本没要求 ...

工业级晶振正常也能在-20度条件下工作啊,这个板子在-10度下就没信号了

网友A:
应该不至于吧,多检查一下电源、复位。。。呗;
或者在异常的时候,把处理器内部的状态通过串口什么的打印出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至于吧,多检查一下电源、复位。。。呗;
或者在异常的时候,把处理器内部的状态通过串口什么的打印 ...

正解。
这类问题不容易猜

楼主:
DSP供电芯片为AMS1117-1.8和3.3V,CAN驱动器位SN65HVD230Q  以上器件均能耐-40-125度,感觉电路对温度很敏感,温箱温度一到0度时,CAN总线就没信号了,已升温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DSP供电芯片为AMS1117-1.8和3.3V,CAN驱动器位SN65HVD230Q  以上器件均能耐-40-125度,感觉电路对温度很敏 ...

建议先重点检查电容等容易受温度影响的器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P供电芯片为AMS1117-1.8和3.3V,CAN驱动器位SN65HVD230Q  以上器件均能耐-40-125度,感觉电路对温度很敏 ...

DSP的发送IO口,有没有信号呢?

楼主(2015-09-21):
谢谢各位专家,由于找不到问题所在,改单片机方案了

网友C:
异常的时候,把处理器内部的状态通过串口打印出来看看

网友D:
那就说明DSP在低温下还没有全部停止工作的。

网友E:
这个检查下所以涉及到的芯片,看起工作温度范围的吧

网友E:
还一个汽车级的芯片零下20度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有点说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