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逃避地感检测的一些小想法。

楼主(2015-08-11):
对有车族而言,肯定对地感检测意见很大。研究了许久,有些小想法,给大家讨论下。
地感检测,原理大概就是电感碰到磁性物质或金属导电类的物质,电感值会改变的特性搞出来的。
大约是按容感振荡的原理,由于电感值的改变,导致频率的改变。通过检测频率变动而检测到有没大型金属物质的存在。
由于是电磁作用,直接屏蔽似乎不大现实,故而求其次。
A方法,把车架底盘改成玻纤的。
B方法,按类似变压器的原理,通过外加的信号,把振荡的频率固定下来,也即,在底盘下加多个线圈,然后加载跟没有大型金属物经过的同一个频率,确保检测出的频率不会有大的波动。

网友A:
纯属想当然。
玻纤底盘的车在30年前有过,但发动机和外壳仍是金属的,设计得当的地感线圈依然能识别,且玻纤底盘过不了安规,按现在的质检标准是不会见到的。至于说外加线圈去干扰,这招根本不灵,而且你得为此准备电源,得不偿失。
至于说有车族“对地感检测意见很大”,这还是头一次听说。

网友B:
为了大家的安全,坚决反对楼主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属想当然。
玻纤底盘的车在30年前有过,但发动机和外壳仍是金属的,设计得当的地感线圈依然能识别,且玻 ...

玻纤底盘肯定是有用的,地感线圈可以设计得很灵敏,但要考虑干扰啊,像自行车啦,电瓶车啦,为嘛大陆要降低电瓶车的自重,就是怕干扰啊。
外加线圈干扰,理论上是有用的,但现在不好找地儿试。外加的一点电源比罚单少多了。
重点是让人家研究新一代的检测系统来替代地感。

网友C:
旁门左道,生命只有一次,那怕你的命有9条,别人的命才一次。

网友D:
为何要躲避地感检测,不是想闯红灯?

网友E:
现在大部分地方已经淘汰地感线圈检测了,都是采用视频检测。
用一个固定频率的线圈发射信号,让电感线圈检测不出,这个没用,因为地感线圈的基准频率(无车时的频率)不是固定的,而是一直在变化,变化范围约30%,你都不知道当前的基准频率,如何给出一个无车的频率?
最后,告诉你们一个逃避地感线圈检测的方法:时速低于2公里/小时或者高于300公里/小时,通过线圈,这样就检测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玻纤底盘肯定是有用的,地感线圈可以设计得很灵敏,但要考虑干扰啊,像自行车啦,电瓶车啦,为嘛大陆要降 ...

都说了,玻纤底盘过不了安规,你敢开玻纤底盘的车么?还企图逃避交通违规罚款?至于你所说的其它的,仍然是想当然,你以为地感检测设备的设计工程师的技术水平还不如你么?
奉劝你别琢磨邪门歪道了,俺跟你说这些是在积德,哪怕你不爱听。

网友F:
标题没看懂 以为是想过收费岗亭 纳闷怎么抬杆呢 看跟帖才明白是要创红灯……

网友F:
了。 重点是让人家研究新一代的检测系统来替代地感。  研究鸟毛 现在很多视频识别 想创红灯就明说 实际上很多摄像头是摆设 前提是你要熟悉这一带路况

网友F:
找出租师傅了解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大部分地方已经淘汰地感线圈检测了,都是采用视频检测。
用一个固定频率的线圈发射信号,让电感线圈检 ...

是因为频率是变化的么?
然后,由于速度低的时候,变化率低,所以检测不到么?
速度快很好理解,根本来不及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玻纤底盘过不了安规,你敢开玻纤底盘的车么?还企图逃避交通违规罚款?至于你所说的其它的,仍然 ...

我相信人家的技术水平肯定比我高,但大家都重视成本。不可能面面俱到。漏一两个大家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了。 重点是让人家研究新一代的检测系统来替代地感。  研究鸟毛 现在很多视频识别 想创红灯就明说 实际上很 ...

视频检测,明天去一批带各种长得像车子的衣服,然后还带各种号牌。然后到处倾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因为频率是变化的么?
然后,由于速度低的时候,变化率低,所以检测不到么?
速度快很好理解,根本来不 ...

车速过低,被当成背景信号过滤了。因为背景频率一直在缓慢变化,车速很低时,汽车经过引起的变化和背景频率的变化无法区分,所以被过滤掉了。
简单地说:要检测到汽车,需要有一个突变信号。

网友G: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总有被**的时候,任何技术都有其缺陷,地感线圈也不例外,实际上做地感线圈检测的最知道弱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视频检测,明天去一批带各种长得像车子的衣服,然后还带各种号牌。然后到处倾销。 ...

首先你要有一大波人,排列成汽车的形状,体积上要跟汽车大小差不多,其次要有一定的速度,才会被识别成汽车,至于有没有号牌,这个不是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要有一大波人,排列成汽车的形状,体积上要跟汽车大小差不多,其次要有一定的速度,才会被识别成汽 ...

我只是单纯想增加视觉识别的复杂度,想让后台挑毛病的人麻烦那么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总有被**的时候,任何技术都有其缺陷,地感线圈也不例外,实际上做地感线圈检测的最 ...

我相信这点,如果你是做地感线圈检测的,说来听听,把地感搞废后,再搞个检测系统卖交通部,都是钱哪!对了,还可以注册下专利。

网友F:
引用 楼主:
视频检测,明天去一批带各种长得像车子的衣服,然后还带各种号牌。然后到处倾销。 ...

你为何不每个人拖块大铁板出门⊙﹏⊙b 得吃得多饱才会这么去散步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相信这点,如果你是做地感线圈检测的,说来听听,把地感搞废后,再搞个检测系统卖交通部,都是钱哪!对 ...

不如设计抢瑞士的银行 再卖的安防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