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一个关于时钟的简单的小问题

楼主(2015-08-11):
问下大家时钟信号能不能人为通过编程来改变高低电平,改变后它自己会不会改变,并且听书上说时钟是通过晶振提供的,是一下高电平,一下低电平的,两者有什么关系,如果遍程序时不管时钟信号,那时钟信号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你管那么干什么呢,你只需要关心频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管那么干什么呢,你只需要关心频率就可以了

编写程序时,能不能改变时钟信号的高低电平,改变后会变成什么样,会维持多少时间
我是51单片机初学者,在看书的时候想到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管那么干什么呢,你只需要关心频率就可以了

比如i2c总线里的scl时钟总线能不能人为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B:
LZ加油,先看书,再过一段时间来问,先把基础的知识搞清楚。一会晶体,一会GPIO的高低电平,你还是把MCU的基本工作原理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加油,先看书,再过一段时间来问,先把基础的知识搞清楚。一会晶体,一会GPIO的高低电平,你还是把MCU的 ...

好的,我只是个初学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i2c总线里的scl时钟总线能不能人为输出高低电平

I2C分为硬件实现和软件模拟,在用软件模拟I2C时序时SCL是可以程序控制输出高或低电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2C分为硬件实现和软件模拟,在用软件模拟I2C时序时SCL是可以程序控制输出高或低电平的 ...

哦,怪不得,我总算明白了: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