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2812 CAN低温不工作问题,谢谢

楼主(2015-08-11):
    各位朋友您们好!
      最近用汽车级DSP2812做频率采集后再通过CAN总线通信输出,工作温度范围为-20度-120度,2812周围晶振等器件工作温度均能满足-40度-125度,本来认为在常温下能正常工作的电路在低温条件下应没问题,可最近将电路板放在低温箱中进行试验,当温箱温度低于-10度时,CAN总线就不通讯了,用示波器实时监测DSP的CAN总线I/O口,正常工作时,示波器会显示类似矩形波的时序,但当低温不工作时,示波器显示的矩形波也消失了,但DSP控制着一个LED灯还在正常闪烁着,连续试了两个板子,都是故障现象一样,然后将温度重新升至常温,又好使了,电路板在120度条件下连续工作2h均正常,按理说汽车级的2812应能耐受-20度的温度,但本次试验却使得我和其他几个搞DSP的同事感到奇怪,不应该啊,着急啊!
    请各位朋友帮助帮助,十分感谢!

网友A:
帮忙顶一下吧!看有没有遇见过类似的帮你解决一下。按理说应该不会他的工作温度最低到-40。

网友A:
每一个芯片都是这样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芯片都是这样子吗?

连续2个片子均如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续2个片子均如此

帮你顶一下吧!看看有没有人遇到过,能帮你解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下吧!看看有没有人遇到过,能帮你解决一下。

谢谢:victory:

楼主:
DSP供电芯片为AMS1117-1.8和3.3V,CAN驱动器位SN65HVD230Q  以上器件均能耐-40-125度,感觉电路对温度很敏感,温箱温度一到0度时,CAN总线就没信号了,已升温就好了

网友B:
本人遇到C6414低温启动类似故障,还没有解决。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