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一个关于时钟的简单的小问题

楼主(2015-08-11):
问下大家时钟信号能不能人为通过编程来改变高低电平,改变后它自己会不会改变,并且听书上说时钟是通过晶振提供的,是一下高电平,一下低电平的,两者有什么关系,如果遍程序时不管时钟信号,那时钟信号是怎么样的

网友A:
这个要结合不同的mcu来讲,不同的mcu是不一样的

网友A:
比如51单片机,传统的51单片机接多大晶体振荡器,它的时钟频率就不会变了。

网友A:
而像stm32或者msp430等,可以根据需要,来配置实际运行的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