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一个关于时钟的简单的小问题

楼主(2015-08-11):
问下大家时钟信号能不能人为通过编程来改变高低电平,改变后它自己会不会改变,并且听书上说时钟是通过晶振提供的,是一下高电平,一下低电平的,两者有什么关系,如果遍程序时不管时钟信号,那时钟信号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楼主基本感念错误,建议赶紧去补习基础课,你的问题根本不成立,甚至描述的是什么都没人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基本感念错误,建议赶紧去补习基础课,你的问题根本不成立,甚至描述的是什么都没人知道。 ...

请问下如果要补习基础,看什么书比较合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如果要补习基础,看什么书比较合适呢

大学专业基础课——电子技术基础。

网友B:
楼主,你能拽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能拽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吗?

貌似不能

网友C:
程序只不过是一堆指令顺序的执行, 先不考虑跳转。。
这样你就需要一个向上的计数器。而计数器又需要时钟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