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推荐linux下进行STM32开发的书籍

楼主(2015-08-11):
RT:最近想学习linux下的嵌入式开发,主要是用ST的库在ST的MCU上运行,请问各位有没有相关的书籍资料推荐,TKS

网友A:
想把linux在stm32上跑??

网友B:
跑LINUX困难,没这方面的书;

网友C:
是指在linux开发stm32的程序吗,用gcc就可以吧,不过要自己写makefil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指在linux开发stm32的程序吗,用gcc就可以吧,不过要自己写makefile了

是的,有什么比较好的资料书推荐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有什么比较好的资料书推荐一下吗

没做过这方面的,你可以搜索下STM32的gcc环境开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资料。

网友D:
跑的是ucLINUX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