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玩过TFT液晶的,戳进来帮下小弟

楼主(2015-08-11):
最近买了块奇美3.5寸的液晶,因为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在画驱动电路上有点吃力。

下面贴了液晶的手册,先大致说下这块液晶情况,RGB888,24位,不带触摸。

然后我的问题是:手册里描述的上下左右电极是什么意思?也就是管脚5,6,43,44脚。应该怎么去理解它。

我自己查了些资料,然后到现在的理解是:触摸屏才有上下左右的边界的信号,而这块液晶确实是不带触摸的。

求帮助。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手册里面有没有关于这几个引脚用法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手册里面有没有关于这几个引脚用法的描述

手册下午都有在看。可能是我看的不仔细,不过几遍看下来真心没发现对这4个管脚有做任何详细描述的。我猜会不会是留出这4个接口打算外接电阻屏的?手册再从头到尾去看个几遍,实在没辙了,就只能先做块出来试试了。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下午都有在看。可能是我看的不仔细,不过几遍看下来真心没发现对这4个管脚有做任何详细描述的。我猜 ...

问问厂家看如何解决

网友B:
一般x,y标志应该是触摸屏管脚,
如果不是可能是控制画面扫描方向的。
如果应该空着没问题,保险的话,用8个电阻,0阻值,分别接vcc,gnd。
板子到手,试试看就知道了。很可能不接就能行

网友:
我用过的4、3寸 屏外会托一部分fpc电路你可以看实际排线

网友C:
可能是 扩展触摸 触摸屏焊接到FPC对应位置…然后这4脚就是触摸功能键

网友:
4个圆形 焊点。 你去找对应的触摸屏位置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厂家看如何解决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x,y标志应该是触摸屏管脚,
如果不是可能是控制画面扫描方向的。
如果应该空着没问题,保险的话,用8个 ...

嗯,我昨晚想了下,打算先做个测试板出来,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 扩展触摸 触摸屏焊接到FPC对应位置…然后这4脚就是触摸功能键

谢谢,你说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我先做块测试的板子出来试试

网友D:
你的液晶是什么驱动ic?

网友B:
我也感觉电阻屏可能性最大

网友E:
:L你这个是给电阻屏在FPC上预留的焊盘  见25/28页图纸。

网友F(2020-12-11):
是电阻式触摸屏的4个接口,如LCD没带这触摸屏的话,直接悬空就可以;如有带电阻式触摸屏,则接专用的电阻式触摸屏控制IC,如ADS7843,XPT204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