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EA64

楼主(2015-08-11):
各位大师你们好,KEA64芯片使用PE编程,如何配置CAN总线的底层协议,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KEA64芯片,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B:
CAN总线的配置与分享给你的eeprom例程一样,需要你在了解MSCAN操作细节后,根据自己的需求对选择的CAN组件进行对应的配置,建议先去浏览一下参考中关于MSCAN的介绍,再去PE中选择CAN组件,然后进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