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cpu频率一些疑问

楼主(2015-08-11):
1.imx6q我在手册上看它的最高频率是1.0GHz,为啥网上有说是1.2GHz的,是不是又一些芯片是1.2Ghz的??
2.我想让我的cpu一直在996M的最高cpu频率工作,在linux内核配置中配置 Default CPU frequency governor (conservative)(performance),并且使用cat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cpuinfo_cur_freq查看当前的cpu频率,一会是996M,一会是396M的,这是什么原因,这个要让cpu一直在996M频率跑到底应该怎么设置?
3.我想超频,这个该怎么玩
@FSL_TICS_Rita

网友A:
1.官网确实有1.2G的版本。
2.你这个情况是由于PMIC自动调整电压和CPU频率,处于一种比较节能的方式,轻负载,CPU频率就低,高负载,CPU频率会自动提起来。如果想一直996Hz运行,方法1.修改BSP,把频率写死,方法2. 直接用 分立器件DC-DC为芯片供电,把电压调到996HZ对应的电压。通常按照方法一修改,个人建议。

1.2G

1.2G

网友B:
PMIC自动调整电压和CPU频率,处于一种比较节能的方式,轻负载,CPU频率就低,高负载,CPU频率会自动提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官网确实有1.2G的版本。
2.你这个情况是由于PMIC自动调整电压和CPU频率,处于一种比较节能的方式,轻负载 ...

多谢,如果要一直996M运行,在BSP中如何修改?

网友C:
关注一下,期待大神帮你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如果要一直996M运行,在BSP中如何修改?

如果你这里运行的是linux BSP的话,那么你可以在uboot中 boot command 设置,在Please add this in the bootargs.

"arm_freq=800"
以800Mhz为例,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E(2016-05-19):
楼主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你能和我说说你是怎么解决的吗?拜托

网友C(2017-02-16):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你能和我说说你是怎么解决的吗?拜托

看你楼上的uboot参数设置......

网友F(2017-03-28):
引用 楼主:
多谢,如果要一直996M运行,在BSP中如何修改?

加入是android 4.4.2 ,也是在uboot中传参数?@FSL_TICS_R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