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如何选择捕获管脚

楼主(2015-08-11):
msp430f149的捕获管脚要如何选择

网友A:
看DATASHEET里的管脚定义啊

网友B:
请参考手册定时器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DATASHEET里的管脚定义啊

是用TACCTLx中的CCISx位控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手册定时器部分

看了,配置了还是没用啊

网友C:
这个在p1.1/p1.2/p1.3管脚的都可以的。

网友C:
p1.5/p1.6/p1.7管脚的也是可以的,跟上述管脚是重合功能。

网友A:
定时器映射,GPIO配置,等等,要牵扯到好几个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配置了还是没用啊

能否把你的代码发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void Init_TimerA(void)
{
  TACTL |= TASSEL_1+TACLR;   //选择ACLK
//  CCTL0 |= CCIE;
  CCR0 = 32768;
  TACTL |= MC_1;

  TACCTL1|=CM_1+CCIS_0+SCS+CAP+CCIE;        //CCR1上升沿捕获,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_ISR(void)
{

     fre=count;                            //flag=1,定时一秒
     count=0;
     TACCTL0&=~CCIE;
}

网友D:
楼上的CCR0 =32768?是不是在捕获中不是这样的设置的?

网友E:
对应的引脚对吗

网友F:
使用手册里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