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无线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5-08-11):
  大家好,最近在调试nRF24L01的无线模块。两个无线模块,一个配置成发送模式,另一个配置成接收模式,他们之间的联系是通信地址。  那如果我在初次使用的时候,通信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通信地址,两个模块如何实现匹配呢?  不知道我把问题描述清楚了没有,或者说,两个无线模块要实现通信,在第一次是怎样建立连接的?

网友A:
自己写个合适的协议吧,仅点对点,没有设置地址的必要,组网才要地址。

网友B:
假设只有2台设备 默认某一信道某一地址 接受状态 …任务一5秒发一次随机通道信标…任务二接收信标分析数据关闭任务一发送锁定链接给信标源…完成握手开始切换到信标所解析出的信道及地址…

网友:
加个按钮… 长按掉电 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只有2台设备 默认某一信道某一地址 接受状态 …任务一5秒发一次随机通道信标…任务二接收信标分析数据 ...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有的使用RF的产品在出厂的时候都有一个相同的匹配地址。当两个设备首次进行通信的时候,首先一个设备就会向这个匹配地址间隔一段时间发送一次自己的通信地址(每个设备的通信地址是唯一的),当另一个设备收到这个通信地址后就会发送一个回复包给第一个设备,这样经过一次握手就可以确认这个通信地址了,后面的通信也就通过这个通信地址通信。   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有的使用RF的产品在出厂的时候都有一个相同的匹配地址。当两个设备首次进行通信 ...

‘’当另一个设备收到这个通信地址后就会发送一个回复包给第一个设备“--------------。》由于2个设备是同一固件,这一步之后要关闭--》“首先一个设备就会向这个匹配地址间隔一段时间发送一次自己的通信地址”。。。。。。

差不多了。。看现场情况。会不会出现2台以上设备。。。段码开关好用。。。。软件的话简单点就是;开机前5秒监听默认信道默认地址有没有发起者。没有的话就自身进入发起者身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另一个设备收到这个通信地址后就会发送一个回复包给第一个设备“--------------。》由于2个设备是 ...

恩恩,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