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为什么我包含不了delays.h

楼主(2015-08-11):
我是新手,刚刚接触MPLAB,我安装了XC8并且建项目时也选了XC8.
但是当我复制一段程序进去,发现不能包含delays.h文件。然后我搜索该文件,发现在我很久以前下的一个XC8里的include/Plib文件夹里有它(这是xc8-v1.34,我项目链接的那个是xc8-v1.35)
但是我的xc8-v1.35里的include文件夹里却没有Plib文件夹,也就没有delays.h。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怎么解决呢 ?

楼主:
把项目改为用xc8-v1.34 是完全正常的

网友A:
你把delays函数直接写在主程序中不就行了,干嘛这么麻烦呢?

网友B(2020-11-20):
引用 楼主:
把项目改为用xc8-v1.34 是完全正常的

我安装了1.34不提示打不开dealys.h了,多谢

网友C:
在新的XC8里,delay函数直接定义在picxx头文件里。在pic18.h里这样
#define __delay_us(x) _delay((unsigned long)((x)*(_XTAL_FREQ/4000000.0)))
#define __delay_ms(x) _delay((unsigned long)((x)*(_XTAL_FREQ/4000.0)))
你程序可以直接使用 __delay_u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