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tps62110电源芯片在使用过程中发热损坏的问题

楼主:
  这个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5A的,但是我的负载电流的最大电流都没超过0.2A的,但是还是发热,有一只还直接烧坏了,想问下大家什么原因的。我的是12V电压输入,5V电压输出的。。

楼主(2015-08-11):
附上我的电源闲篇的原理图的,

楼主:
这个设计的话基本上是按照资料上的设计进行的,也调试OK的,可以输出5.07V的电压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的后端负载电流达到200mA 后,时间稍微长点的,该芯片就开始发热的。。

网友A:
芯片的完成电压变换的过程中, 自身肯定会发热. 这包括控制电路的消耗及功率开关电路的损耗.
一方面优化外围器件的参数, 可以得到优化.
而自身的散热条件更是个重要因素. 象这类芯片都有一个 PowerPAD 焊盘. 可靠的焊接可以把热量传递给 PCB 的铜皮, 此后, 你还得合理的布线, 让铜皮接受的热量最大限度地散出去.

网友B:
sw那里应该有个续流二极管,你认真看看规格书,没有买个二极管这种dc _dc方案就会烧芯片

网友C:
建议按照手册把C5、C7换成陶瓷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按照手册把C5、C7换成陶瓷电容

我也想了解下,陶瓷电容跟这个钽电容的有何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