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后单片机根本没反应

楼主(2015-08-11):
51单片机能检测到串口但下载程序得靠人品。下载的时候提示上电了,但上电后单片机根本没反应,是不是单片机管脚接触不良啊?求大神们指点啊。

网友A:
用的开发板?还是万能版焊接的呢?

网友B:
自己焊的有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C:
用高版本的下载软件会好一些...

网友D:
在确定焊接和电路设计方面无误后,你可以考虑是否是:1 你下载器很重要,不要买一个很烂的东西,这个很容易造成不稳定(建议不要买几块钱下载线)

网友E:
会不会是电脑USB口电压不稳导致下不进程序啊

楼主:
嗯,我挨个试试吧,多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