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使用CCS3.3,用calloc分配大内存空间,程序卡死

楼主(2015-08-11):
MEMORY
{
  L2 : o = 0x00000000 l = 0x00040000 /* all SRAM 256K                     */
  CE01: o = 0x80000000 l = 0x00200000 /* external memory SDRAM 2M   */
  CE02: o = 0x80200000 l = 0x00F000000 /* external memory SDRAM 30M  */
}

SECTIONS
{
    .cinit      >       L2
    .text       >       L2
    .stack      >       L2
    .bss        >       L2
    .const      >       L2
    .data       >       L2
    .far        >       L2
    .switch     >       L2
    .sysmem     >       CE01          /* sysmem in CE02 for malloc() */
    .tables     >       L2
    .cio        >       L2
    .capChaAYSpace>    CE02
    .capChaACbSpace>   CE02
    .capChaACrSpace>   CE02
    .tempYSpace1>    CE02
    .tempYSpace2>   CE02
    .diffSpace>   CE02
        .binarySpace > CE02
        .morphYSpace > CE02
    .external   >   CE02
}
上面是我的CMD文件,将sysmem分配在CE01中,2MB大小,在Build Option中也设置了heap大小
程序总是卡死,如果把那些大内存空间的变量设置成全局变量,并在SECTION声明就没问题。。。。

网友A:
应该是仿真器速度不够或稳定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