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流大小问题

楼主(2015-08-11):
看了一些资料,知道了PCB中某个宽度的线能走多大电流可以计算,那么过孔对PCB某条线的电流的影响怎么算,另外怎么在画板子之前知道会有多大电流,难道是根据原理图计算,还是说根据各种元件的数据手册估量一个,流出一定的余量。

网友A:
每条线需要多大电流,是根据原理图算出来的,然后保留一定富余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条线需要多大电流,是根据原理图算出来的,然后保留一定富余量

版主这个要怎么算呢,是按照这条线路经过的所有器件额定功率之合进行推算吗?(新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要怎么算呢,是按照这条线路经过的所有器件额定功率之合进行推算吗?(新手) ...

控制部分的电路,一般电流比较小,估计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计算。
主要是涉及到大电流或者电源电路部分,要计算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制部分的电路,一般电流比较小,估计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计算。
主要是涉及到大电流或者电源电路部分 ...

涨知识,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C:
画图时,选对应的布线厚度是可以计算出,布线的电流理论值 ,  1oz  2oz   打板时也是可以先对应的线路厚度,   但板材有差异~~~~留一定余量还是保险的。

网友D:
主要还是要靠原理图设计思路来确定的。并伴有一定的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部分的电路,一般电流比较小,估计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计算。
主要是涉及到大电流或者电源电路部分 ...

网友E:
有专门的计算软甲,可以在网上找找,电流大,线宽、过孔都要注意,

网友F:
控制部分的电路,一般电流比较小,估计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计算。
主要是涉及到大电流或者电源电路部分,要计算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也很想知道,我感觉那么大一个图,我怎么能够明确知道每一条支路的电流。。初学者- -。。 ...

有了原理图,各个路径电流,基本都可以估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