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录音技术

楼主(2015-08-11):
有谁对防录音技术比较了解的?就是实现对手机设备录音效果的干扰

网友A:
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技术。

网友B:
此命题无解,原因在于手机的话筒电路经过滤波处理,15khz以上频率根本进不去,所以无法用超声波干扰防录.哈哈,属于世界级难题.
高频干扰也没用,手机sim卡拔掉,干扰机侦察不到手机信号,但手机的录音功能还是有效的.老资格的人拨掉sim卡,避开高频搜索机侦察,还是可以混进会场偷录机密的.
最有效办法就是搜身没收手机,哈哈,晕
普通录音笔则可以用超声波来干扰.

网友C:
理论上就不存在这样的技术手段。

网友D:
除非你特制的房间,发射低频的大功率信号,强大的磁场会干扰麦克风和放大电路。

思维灵活,不呆板。

网友E:
楼主难到不怕有人会速记么

网友F:
有:一对一 咬耳朵说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一对一 咬耳朵说话

还真有1对1咬尔多法
整个房间充满高分贝噪音,通过耳机交谈.不过要是让高级领导伦也戴个耳机对话,泥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哈哈

网友F:
其实楼主是想,打电话给别人的时候,怎么能防止别人那边录下来通话内容,是吧?

网友G:
用石墨粉末,短路各种电子录音设备

网友G:
搞错了,没看清帖子就以为是 普通防录音,这个手机没办法

网友H:
不容易实现

网友I:
比较难实现锕

网友J:
强的电磁干扰,让录音电路故障可以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强的电磁干扰,让录音电路故障可以不?

手机话筒一般的参数
灵敏度:-45dB左右为全指向麦克风,-58dB左右的为单指向抗噪麦克风。
阻抗:一般都是2.2千欧。
带宽:一般情况下通话麦克风频响范围为100-10000Hz。
为了提高话音质量,手机板上还有带通滤波器,只让人声通过.
防录音的主要途径是在现场播放人耳听不到的16khz以上的超声波.由于手机话筒根本就听不到超声波,所以无从干扰.而一般录音笔,频响较宽,所以干扰有效.
所以世界范围内无一手机是能被干掉的.

网友K:
其实你可以使用变声软件,即使被录音,也不可能被识别出是你的声音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技术。

雇个大妈在旁边喊

网友M:
发散思维!
问题总比办法多!

网友N:
其实有个办法 就是除了会干掉设备 还会干掉人 哈哈
对着室内放宇宙射线 分分钟干掉所有

这样就不仅仅可以防录音!哈哈

网友O:
貌似可以唇语 :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N:
其实有个办法 就是除了会干掉设备 还会干掉人 哈哈
对着室内放宇宙射线 分分钟干掉所有 ...

网友B:
泥让奥爸妈也学唇语吗?哈哈,明天不用上班了,直接去白宫喝咖啡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手机话筒一般的参数
灵敏度:-45dB左右为全指向麦克风,-58dB左右的为单指向抗噪麦克风。
阻抗:一般都是 ...

我的意思是干扰后部的放大,存储等电路,就象静电打坏IC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的意思是干扰后部的放大,存储等电路,就象静电打坏IC一样

非接触想要腾空打掉人家口袋里的手机电路,弄台核磁共振巨无霸来吧,哈哈

网友P:
我觉得手机录音机  在一定的场强下还是会被干扰录音的效果的,  重点是~~~把想法去实现实测~~~~ 在这空YY  不是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P:
我觉得手机录音机  在一定的场强下还是会被干扰录音的效果的,  重点是~~~把想法去实现实测~~~~ 在这空YY   ...

难度在于不能影响室内正常对话情况下干扰掉偷录的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