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三重ADC多通道DMA模式设置提示

楼主(2015-08-11):
   最近用STM32F427做多通道采集,其中使用了三重DMA方式,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我采用的是Tim3产生Triggo事件,启动ADC,ADC采用三重同步规则模式,DMA
传输。DMA传输完成后产生中断,DMA中断程序处理数据。共转换14个有效通道,
均匀分配给3个ADC,多余的用空白通道补齐。
   首先用STM32Cube生成启动代码,非常方便。分别设定ADC的各路参数,设定
DMA2通道0为DMA通道,STM32Cube生成了完整的项目启动代码,整个过程
顺利得超乎想象。STM32Cube使用的是HAL库,通过阅读HAL库说明后,添加了
Tim3的启动代码,再添加ADCEx启动代码,编译运行。然后问题就出现了:
  似乎DMA永远都没有启动,一旦触发ADC就会出现OverRun错误标志,而DMA目
标地址的数据怎么都没有变化。
   网上很缺少这种应用的例子,即使有的话,也是标准驱动而不是HAL库的。通过同步
仔细对比新老库的程序源码,发现HAL库三重模式下ADC启动API并没有启动ADC2和ADC3,
人工添加HAL宏启动代码后,程序顺利执行。
   对以上问题有点看法:
   1、使用STM32Cube生成代码时,一定要加入对应的使能指令,外设才能使用;
   2、设定三重ADC多通道时需要注意用扩展库,就是带Ex的;
   3、其实ST公司在HAL库可以进行以下改进:如果附属外设没有打开,就打开它。

以上个人经历,供网友借鉴

网友A(2018-08-30):
没有工程吗,楼主

网友B:
可以分享上传个工程模板来学习下。

网友C:
最先出Cube工具的时候还是很期待的,后来觉得如果是做工程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库函数自己写,这样出问题也搞的清楚。Cube是效率很高,但是函数使用一来是完善程度的问题,二来是学习成本和习惯的问题,个人还是倾向于用这个工具来理解各个芯片的时钟树,外设引脚分配,或者做代码参考,个人意见,不喜也可以喷

网友A:
今天又跑过来了看了,还是没有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