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大家一起来分析!!!有图可论

楼主(2015-08-12):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运放电路问题,翻书发现在模电书上有例题,电路如下:请问如何分析

                 电路图                                                          输入vi为1V f=1k 占空比为0.5时                上面图书输入信号,下面是经过一段时间稳定后输出的电压
                                                                                                 v0输出电压信号
用传递函数分析了,根据反向比例器:

这样分析对不对,大家看看两种结果,提提意见!!!

网友A:
愣一看,有利可图,然后就来了
既无图也没利

网友B:
同学,你图挂了

网友C:
to LZ:

拉普拉斯变换后的关系是

    Uo = Af Ui

你必须把输入信号的拉普拉斯变换Ui乘上Af,然后对Uo做拉普拉斯反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 LZ:

拉普拉斯变换后的关系是

哦  我明白了!  忘了把输入信号考虑进去,白Vi考虑进去之后,拉氏反变换表达式变了,分析结果与上图结果相吻合!!!!
但是只会考虑输入为直流情况,如输入脉冲,感觉比较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