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219AIDCNR芯片检测开关电源输出的电流值

楼主(2015-08-12):
最近在用TI的一款 INA219AIDCNR 芯片,要通过它来检测开关电源输出的电流值时遇到了一些问题。
1.MCU如何通过I2C总线来设置INA219AIDCNR芯片实现采集到开关电源的电流,INA219AIDCNR芯片内部各寄存器具体参数如何设置?
2.通过I2C总线读到的INA219AIDCNR芯片输出的电流值与实际值之前的转换计算关系是什么?
关于 INA219AIDCNR芯片检测开关电源输出的电流值 的单片机端Demo例程,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发错版块了

网友B:
官网有个evm板,你可以参考下:http://www.ti.com/cn/lit/pdf/sbou074

网友C:
datasheet读通了吗。先看看它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tasheet读通了吗。先看看它再说了。

手册看了,但是没有针对单片机端的I2C设置、读取INA219的具体应用实例啊,试了好几种参数的设置都和万用表测得实际值的有很大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ti.com/tool/ina219evm

谢谢,那是上位机端的,我需要的是单片机端的:L

网友C:
万用表的是多少位的。还有就是你要用示波器测量波形来分析啊。如果差距还是大,那就看看硬件设计合适吗

楼主:
不意思,新手初来咋到: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的是多少位的。还有就是你要用示波器测量波形来分析啊。如果差距还是大,那就看看硬件设计合适吗 ...

没有人用过INA219AIDCNR芯片检测开关电源输出的电流值吗,要是有对应的经验证成功单片机例程就好了:lol

网友C:
你先把原理图贴上来,让大家帮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把原理图贴上来,让大家帮你看一下。

贴出来了,谢谢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是上位机端的,我需要的是单片机端的

源码是没有的,官网是用USB DIG Platform来调试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贴出来了,谢谢支持~

你这图,可读性太差了。

网友C:
你对电流值事先有没有一个预估值啊。.还有你选的采样电阻是什么类型的。1%的精度是否合适。

网友C:
我打概看了一下datasheet,芯片操作还是有一些复杂的。还牵扯到校正。

网友C:
实在不行可以再deyisupport里面提,用过的人或者是ti的工程师们会帮你解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打概看了一下datasheet,芯片操作还是有一些复杂的。还牵扯到校正。

是吧,看它那芯片手册对我单片机端还是有不少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可以再deyisupport里面提,用过的人或者是ti的工程师们会帮你解答的。 ...

早就提了,但是没人回答,急死我了~在单片机端用的人找不到,单片机端例程也找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吧,看它那芯片手册对我单片机端还是有不少问题的

可能都集中在软件方面。实在不行直接打TI的技术支持热线,没具体做过的确实给不了你有用的建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可以再deyisupport里面提,用过的人或者是ti的工程师们会帮你解答的。 ...

着急的话建议直接给ti打电话或者给ti的工程师发邮件。

网友C:
直接打电话来的快,但是还得发邮件,因为他们的绩效考核是通过邮件来统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打电话来的快,但是还得发邮件,因为他们的绩效考核是通过邮件来统计的 ...

不是和TI直接接触的,代理又不给力;邮件也没人回复,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和TI直接接触的,代理又不给力;邮件也没人回复,哎~

代理帮你解决不了的

网友D:
这个就是采用AD进行数据的采集的。

网友D:
采集到的数据的输出方式是I2C总线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集到的数据的输出方式是I2C总线模式的。

这些我都知道,关键就是通过I2C设置INA219内部各寄存器参数的问题啊~

网友E:
这个好像是采用差分方式进行的吧

网友F:
这个不太好整吧,看原理图都挺复杂的。